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左右为难,给点帮助吧

楼主(2006-01-07):
公司项目中,对电气控制部分进行低价处理,还得保证现场使用质量,难呀
请各位大哥推荐一下目前国有正泰级别的好元器件
在此先谢过

网友A:
国产的要找好的太难了,建议使用施耐得的,也贵不了多少

网友B:
和我遇到的问题一样。 正泰在这里的口碑不好,难道真要用正泰的了?

网友C:
主要都是些什么元件??断路器国产的如常熟开关、之江(杭申)还不错,接触器天水213厂,按钮上海二工,有认证(CE,UL等)!!个人感觉还不错!正泰的产品是自己做一部分,别人做一部分然后打正泰的牌子,所以它的元件有些质量不错,有些质量很差!!

楼主:
to:曹大平
一般控制电路,接触器、断路器、热保(带相序、欠压、过压),主要是接触器及断路器的选择,现在国货质量不好,但便宜,公司总财务核算只看见成本和利润
施奈德市场价和正泰能差多少?
谢过

网友C:
施耐德应该是正泰的2~3倍。比如3P的10A左右的断路器,正泰约30左右,施耐德要80元左右,具体价格和订的数量有关系。
现在许多公司都在降低成本,我们公司照样如此,最早的电器元件几乎都是西门子,但是现在出口的设备基本是施耐德的,部分西门子的,国内设备在逐渐国产化,但我们有个要求,就是这些元件需要有UL认证,因为要通过UL认证,一是公司要有实力;二是产品质量要达到一定水平。
虽然说销售到国内的设备维修起来方便,但是维修的成本也不低,质量不可靠的器件用了只会带来更高的成本。而且万一引起事故,公司的信誉都完了!!

楼主:
谢谢曹老师
看来我只有再次上报元器件选型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