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换方向?

楼主(2006-01-07):
有人用PF700H带挤出机,起动发现方向反了,把变频输出端U-V两线对调,再上电,方向如前,还是反的。他用了START-UP里面的AUTO-TUNE来运行的,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设置了防反转功能,就是说方向只能向一个方向转?一般这种情况应该是参数没有设置对。

网友B:
比较德力西的变频器也有这个功能,就是可以禁止一个方向使用,在键盘上可以操作的,
http://www.delixidrives.com
http://delixidrives.w67.9410.com

网友C:
应该是参数设置问题,很多变频器可以所定电机运行方向,abb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