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高桥清洗机温控故障

楼主(2006-01-07):
请问欧姆龙的温控器怎么调整。就是机器在工作时加热继电器总是不停的跳。温度也不能控制好,可回热很高。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好。

网友A:
从新设置

网友B:
欧姆龙的温控器,是机械式温控调整控制还是电子式调整控制温度?如是机械式调整,你可检查温控器调整的触点是否接触不良,电子式可检查温控器调整电位器的线性,另外检查一下继电器线圈接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