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森兰变频器FL故障

楼主(2006-01-07):
   我处一森兰37KW变频器A出现FL故障,说明书上是接地短路输入欠电压,现在即不接地也不欠电压,电机不短路,接37KW电机出现FL故障而驶用7。5KW的电机正常望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在什么时候出现!~
是不是在停机的时候出现!~

网友A:
什么型号的!~    BT40 还是12
还是SB的
在什么时候出现FL
停机的时候吗?

网友B:
可能过流保护了

楼主:
接上电极一开就跳,现在我把电极由三角接法改成星型接法,启动以后运转正常,变频器无故障显示。现在就这样运转着。还是搞不明白是甚摸原因。

网友:
检查散热通道,轴流风机.

网友C:
可能三角接法的启动电流过大,过载所致。

网友D:
你检查三相驱动是否正常,可能是有一组驱动电压不正常

网友E(2007-07-26):
如果是上电运行出FL那是驱动板故障,假如你找不到问题M57959L处可以将6个4.7K电阻去掉即可使用
仅仅为BT40系列

网友F(2009-06-12):
洗洗就好的、、、

网友G(2009-08-18):
6个4.7K的短路还是断路开啊

网友H(2010-03-06):
BT40系列30KW变频器带15KW电机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带30KW电机运行就跳FL故障(电机是好的),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I(2010-08-18):
sb40s7.5kw森兰变频器用5.5kw电机显示FL故障,另换一台变频器设备又正常工作。把换下来的森兰变频器清灰后用另一台5.5kw空电机试运转,正常。变频器输出电流平衡,输入偏差很大,高达50%  .不知什么原因,这台森兰变频器能否带动设备正常运转,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l

网友J(2010-10-29):
苏州富贴一家专业从事欧、日、台、韩等进口自动化产品维修及系统集成的高新技术企业,专业维修多种品牌的变频器、数控机床系统、伺服控制器、驱动器、PLC、直流调整器及触摸屏等工控产品。我们拥有国内最具规模的专业化变频器维修中心,高品质的专业维修团队、丰富的维修经验、雄厚的技术实力、优惠合理的价格、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大量的配件库存,为解决客户的燃眉之急提供了最快捷的保障,急客户之所急,想客户之所想。
我们在恒压供水、水处理、中央空调、锅炉的风机水泵、空压机、注塑机 能、化纤、塑胶、印刷、包装、冶金、木业、线缆、食品等方面有着丰富的专业维修经验,我们将以最大的热情,最快捷的服务为您排忧解难,因为我们不仅有能力做到,而且还能做最好!我们秉成“顾客至上,服务第一,诚信为本”的服务宗旨,奉有公平、公正、诚信的经营理念。同时我们承接企业变频器长期(定期)的维修保养业务;PLC、触摸屏、工控机、单片机等程序的编写业务;直流调整、滑差调整、改变频调速、模拟直流调速改数字直流调速的业务,随时为客户提供及时的技术支持和技术咨询,热忱欢迎广大新老客户来电来函,我们是您最可信赖的工控设备维修专家!面对全球化经济,中铭工控将一如继往坚持专心专注、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稳步发展的思路,一步一个脚印,精心打造品牌企业。

mobile:13962291646

QQ:1019924567

网友J:
http://www.sb-wx.cn主要经营产品
佳灵变频器、西威变频器、爱德利变频器、日立变频器、海利普变频器、欧姆龙变频器、康沃变频器、富士变频器、安邦信变频器 、三菱变频器、三菱伺服、安川变频器、东元变频器、富士变频器、奥朗变频器、沃森变频器、ABB变频器、 西门子变频器、台安变频器、台达变频器、明电舍变频器、可编程控制器(PLC)、人机界面、伺服系统;
欧陆.CT直流调速器、交.直流电抗器
西门子PLC、三菱PLC、施耐德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