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率乱了

楼主(2006-01-07):
大家好,有一台变频器运转一段时间后频率自动变化,例运行中15HZ后在10HZ-20HZ不断变化运行,请教是什么原因,E-MAIL INA325@126

网友A:
是不是上限频率。基准频率,或者下限频率没设定好

网友B:
是不是电位器有问题.

网友C:
应该是电位器控制吧....我遇到过....是干扰或者电位器质量问题.....

网友D:
楼主可以再说清楚一些吗?怎么乱的?频率给定方式是什么?你在哪里看的乱了?是显示乱了还是实测乱了?控制方式什么?应用工况是怎么样的?

楼主:
楼上你好,面板控制,上限频率,基准频率,下限频率设定好,可以在任何频率运行,但运行一段时间后在指定频率附近变化,速度和面板也有显示。

网友E:
变化大可能是电位器哪里接触不好,如果是小变化,2-5HZ可能是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F:
是闭环控制还是开环控制,要不拿个新的电未器试下。

网友G: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并且比这位仁兄说的情况还要严重.在电位器给定不变的情况下,输出频率变化很大,整个电机运行速度变化很大,将输出轴端的键震断,且键槽磨损也很严重.刚开始就以为是键不结实,可是换了几个键也不见好,总是转不几下就不转了,但是能感觉到电机在抖动,后来用万用表一测输出端电压才发现很不正常,更换了一台新变频器后就好了.哦,对了,那个变频器是惠丰的

网友H:
hehe 楼上那个备注加的有意思
若非变频器问题 一般有这样几种情况 一、如楼上所说,可能是电位器的问题,电位器滑动接触的地方接触不好 二、可能是干扰问题 三、可能是闭环的原因,若是使用的是闭环功能,而反馈检测处有波动的话,输出频率变化是很正常的 四、一般变频器都有过流失速功能,可能是负载变化或干扰致使电流发生变化导致过流失速功能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