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梯电机接法

楼主(2006-01-07):
请问有谁知道Y/2Y交流双速电机内部接线,最好有图纸fuzhongxun@sohu.com先谢谢了

网友A:
   笨蛋现在电梯还有多少采用双速的,,只有提升机差不多,现在搞的要么变频,要么液压、浪费时间。

网友B:
我前段时间出差时看见的沈阳65112部队立体仓库、苏州方正立体仓库、无锡众星摩托车厂刚完工的人货梯采用的都是双速电机!!!
双速电机的电梯暂时不会淘汰的,货梯采用比较多的。因为它有它的性价比和价格的优势。。。

网友C:
货梯变频的不多

网友D:
电工手册上可以查到,我记不太清楚,我也接过类似的双速电机,你去查查吧!机床电路里面有!

网友E:
http://www.ngame.com.cn/bbs/?a=12241

网友F:
低速时,1U,1V,1W与电源相接,此时为串联星形,高速时,2U,2V,2W与电源相接,1U,1V,1W并在一起,此时为并联星形

楼主:
我说的是内部接法,

网友G:
以前我们厂的电梯也是变极调速的,现在改为三菱变频的了。接线还没去好好研究过。

网友H:
变频运行平稳点。还是用变频吧。

网友I(2007-08-30):
这要具体多少级,槽,才好找图呵

网友J(2007-12-11):
去查一下电工手册好了。另外,很多的电工基础书都有双速及三速电机的基础及原理。自己查一下印象更深刻。

网友K:
电机快速2Y,你应该是会的.慢速一般是跨1-4接发是尾和头接.如果不是双绕组请告诉我你电机朝数和跨距

网友L(2008-05-06):
参照六楼/用五个同型号接触器使用.

网友M:
多少槽的?单绕组多速的还是双绕组双速的?还有极数是多少?说清楚!

网友N(2008-07-31):
我见过双速的是两套绕组,72槽的,六极和二十四极,都是星型接法六级是三路,二十四级是二路并联的!

网友O(2008-08-31):
1:把每一相的线圈组按尾接头,头接尾的方法连接起来。并在中间结点抽头引出3条线分别为4、5、6。

2:每相之间的进出线按三角形接法连接起来,并在接头处引出3条线分别为1、2、3。

网友P(2008-11-01):
慢车绕组的电阻大些,快车的小些。。

网友Q:
这个是网上找的图,当档位在II的时候,从低速切换到高速

网友R:
打开电机端盖 上面有接线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