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控制

楼主(2006-01-07):
  在网络时代研究继电器控制,好像有点和潮流过不去,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继电器可以完成很多控制任务,而且它也是程序控制的基础,我自认为是一个继电器电路设计高手,我设计过不少的电路。从来没有发现谁能难倒我,我的问题很少有人能答出,为此我感到很孤独。来试试我的问题----
        一,用一个按钮控制三只灯,按第一次亮第一个灯,第二次亮第二个灯,按第三次亮第三个灯,按第四次又亮第一个灯,一直循环,如何完成?要用几个继电器?

                   ynagchun168@163.com

网友A:
哈哈,楼上说的十分有道理,我们的观点相同,你出的问题前一段时间我已经考虑过,和PLC中的循环移位指令相同,不过用硬件做起来这样的功能确实需要一定的水平,这种功能一般用在多功能切换的控制,或通道选择等.

网友B:
要看按钮型式和继电器的型式。

网友C(2008-08-04):
请教如何用按钮在两个地方控制一个设备,

网友D:
楼主确实是有一定的水平,我也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这里有一个水塔,水塔下面安装了一个液位变送器。液位低于20%时,会有一个泵往水塔里打水,高于80%时,泵自动停止。液位变送器输出的是4---20MA信号。要求手动自动切换。请大家帮一下忙,刚毕业时我自己就能做出来,现在搞不定了

大家想起来发到我的邮箱里好吗?谢谢了!lion127@163.com

网友E:
液位控制器就行      液位变送器贵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教如何用按钮在两个地方控制一个设备,

加个2s按钮,起动并联,停止串联。

网友F:
扩展一下,用一个按钮控制n(n>1且为整数)只灯。

K和S都是继电器,用继电器S的一个开点控制灯。SB2为灭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