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问题

楼主(2006-01-07):
请教大家,660V 400KW到1000KW的直流电机怎么判定其好坏,火花大怎么办,轴承好坏怎么听出来,日常维护要注意哪些.

网友A:
粗判断和交流电机一样量绝缘电阻。要仔细的话要测量电柜和绕组这间的绝缘情况,中心位置是否偏移(引起电流增大)。振流环上面应保持光滑且与碳刷接触良好,片与片之间的沟一定要干静。转时不应看到有火花,要是振流子一烧,你这台直流电机可能趋于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