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95F 程序备份

楼主(2006-01-08):
如何做95F 程序备份

1.    首先通过比较功能,确认PLC和程序文件是否一致。
2.    将PLC的程序往PG中传送,另存为一个新的文件(如:EN-95FST.S5D),不能覆盖原来PG 中的文件。
3.    在项目文件配置中,把刚才传送回来的文件作为当前文件。并在EPROM和BLOCKS中将WORD改为BYTE 。取消CHECKSUM和COMMENT 的显示。
4.    选择MANAGEMENT 下的EPROM HANDLING,进入画面后选择F1(BLOW)。
5.    只需在BLOCK 填入“A”,然后按大回车。
6.    输入EPROM PROGRAM NO.“412”,然后按大回车,既开始传送。
7.    两块EPROM传送完之后,停掉两个CPU 和它们的电源,插入EPROM,重新启动,等待60秒后,95PLC 自动运行。
8.    注意事项:如重起后PLC 不能运行或通讯错误,则全清该PLC ,然后传送程序,重复上述过程即可。

镀锌电气作业区
2001/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