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升机构(安川G5变频器)下降速度上不去,求救

楼主(2006-01-08):
我公司F0/23B塔吊,起升机构是75KW的,闭环控制,前几天因一下降就报OV故障后换了一块主板正常,但用了2天后出现下降到30多HZ后就上不去了,正常空钩可达75HZ,查了一下操作手柄和个继电器控制回路并未有异常,(50、75HZ有继电器动作但频率上不去),不知是何原因?会不会又是主板问题?请各路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如果不吊东西就正常则是失速保护,电机电流大造成的。测量电机电流。

楼主:
空钩也一样,我想把输入模拟量直接加10V试试

网友B:
你的变频器是什么调速方式,如果是恒功率调速方式。在负载变化的时候速度也是线性变化的。在满载的情况下速度当然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