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救命呀!proface不知道哪的问题

楼主(2006-01-08):
各位大侠,我有一台proface GP2301-LG41-24V,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每次启动后,必须把触摸屏和PLC的数据线拆了才能正常工作,请帮忙找找原因,谢谢!

网友A:
看下故障代码,我记得应该先给PLC通电吧

网友B(2006-02-08):
可以设定HMI延时上电,一般是PLC上电后两秒后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