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ELLER公司的TYP3-415系列直流调速器问题

楼主(2006-01-08):
默勒TYP3-415系列440-110L-4B四相限直流调速器不知道哪位高手有它的电路图没有?或者原理图也好啊!工作十几年了它突然罢工.加电启动无反映,启动信号检查了有.给定电压也正常.但无报警.和其它同样的调速器代换板换试,结果是正面的主控板问题.
考虑过换调速器或改变频.但这套系统是全模拟,光是这台直流调速器就有三个模拟输入给定量.再一个空间只有280*330.咋换?各位老鸟有什么好建议或者好办法吗?

楼主:
咋得???没有人玩模拟调速器吗?

网友A:
西门子的6RA22就可以

网友B:
  换模拟的国产的或欧陆的好了 和我联系呀
     0512-58162559 周先生

网友C:
0512-68289509 陈工,刚修过3套,有部分电路图,自己画的。是415/480-185L-4B的。

楼主:
陈工:
佩服啊!这复杂的电路自己还描画,不简单.前几年修一台进口的直流两相限调速器也是描了两个星期,电路图才画出来.最后是A相脉冲形成电路有问题.年过后希望找你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