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怎样使CPU在指定的时间停止运行?

楼主(2006-01-08):
怎样对项目进行设定才能使CPU在指定的时间点或者设定的时间长度后停止运行呢?是通过编程实现吗?

网友A:
我就知道你想干坏事了,哈哈
参考一下: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2934

楼主:
谢谢老菜鸟。我忘了注明我想问的是西门子S7300,400系列的。
不过,确实是出于无奈。

网友B:
嵌套循环时间.
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山水,可以说得稍微具体一点吗?因为我并不是高手
只是熟悉基本的编程和操作

网友A:
给你提个思路:比较系统时间,时间到了就跳到子程序里面采用STOP停止运行。不过我没编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