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老是跳闸

楼主(2006-01-08):
这两天遇到一个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我的一个主令开关带两台电机一台是160KW 201A星三角启动
另外一台是18.5KW 36A,直接启动
我配的主令开关是400A的.MERLIN公司的产品
我已经把主令开关的参数都调到最大啦,
先启动小电机再启动大电机就是跳闸.大电机根本星就没起来.工艺要求的启动顺序不能改变.
请教各位跳闸的原因.

网友A:
启动顺序应该是先大后小.工艺要求的启动顺序不能改变的话.那你就要换开关.或你的开关不是启动电机用的.

楼主:
谢谢斑竹的回复
但是如果不换开关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或者我有什么地方需要去检查,请提醒!谢谢

网友B:
看下你的开关吧!有可能跳闸曲线不是电机用的

网友C:
可能不是开关的问题,有可能是电机带重负荷起动,并且超过100KW的电机不宜用星三角起动。

网友A:
一个主令开关带多台电机,开关的作用主要是隔离作用.保护电机的作用很少.两台电机应该有各自的保护.你的开关的作用大致等于刀开关.
让开关不动作简单.不过不符合规范.

网友D:
主令开关是指什么?断路器吗?不懂,指点一下!

网友E:
你怎么会算到买400A的断路器呢。太小了吧。就算160x2Ax2倍加上36A都要700A了。如果你先启动小电机。还要加大10%.还有你是不是完全启动后才启动大电机的/如果不是的话。那18.5
kw的电机要星-三角启动了。建议买800A的断路器

网友F:
看看断路器额定电流是400A吗?电机带的什么负荷?是重载还是轻载启动?

网友G:
支持liangguosheng看看断路器额定电流才400A,那肯定跳了,不跳那才有问题呢!

网友H:
1:大电机本身有问题没有,如果是有短路\缺相故障,那肯定是起不来的, 可以试试不用小电机直接开大电机试试(确保电机没有重大故障情况下),如果工艺要求必须先开小的,可以先接一临时电源;
2:那款主令开关没用过,不知道是不是数字的.如果是一般的断路器,400A应该够大了,毕竟跳闸有时限.但如果是数字的,那么其中的跳闸系数\时间有没有设置错误,比如速断时限为应该为零,但是过负荷保护肯定有时限的.功能强的话应该还有一个系数保护,比如刚启动时保护动作电流还会乘上某个系数等,,可以从这里查查

网友D:
400A的断路器应该够了,不知道所配的变压器是多大的,会不会是大电机启动时产生了电压下降,大电机无法启动,引起电流过大,断路器脱扣!

网友I:
你的主令开关是施耐得的,看看是不是电机专用的,这个很重要,我这里有这样的案例,不过我调整了开关的延时时间就解决了。还有你的负荷是什么样的特性也非常重要,也决定能不能启动的起来。如果是风机类的肯定是启动不起来的。

网友J:
情况不一样

网友K:
不应该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L:
开关有分感性负载和阻性负载等很多种,看你用的开关种类是否符合.另外你用700A的对以你说的起动方式来说开关是偏小了一点.

网友M:
下面引用由大家是朋友在 2006-1-8 16:09:00 发表的内容:
  启动顺序应该是先大后小.工艺要求的启动顺序不能改变的话.那你就要换开关.或你的开关不是启动电机用的.
-----------------    ---------------------------------------------------------------------------

网友N:
我觉得是开关小了,电机启动是电流到5倍的额定电流

网友O:
主令开关?400A的?好像只有低压控制电器才有主令电器之说法吧?求助楼主、版主及各位DX。

网友P:
应该会跳闸,建议改变一下起动方式

网友Q:
160KW 201A,这好像不可能吧,正常电流大概在250A左右吧。

网友R:
换开关吧

网友S:
是不是两者启动时间间隔太短了

网友T:
我厂有185KW,4极的电机数台,都用400A的断路器,性能很稳定。
一个开关带两个电机,似乎不太合理,应改正。
改后若不能解决问题,应更换别的品牌的断路器。

网友U(2006-03-05):
你用的断路器可能是照明用的,换成电机用的即可

网友V:
启动顺序一般来说应该是先大后小.如果工艺要求的启动顺序不能改变.只有换你的空气开关了。因为你的160KW的电机启动时电流太大。还有就是你的160KW的电机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W:
换800的空开

网友X:
为什么叫主令开关呢?看楼主说的意思应该是断路器啊。
我一直以为主令开关是控制回路用的,相当于旋钮,凸轮开关之类的啊。

网友Y(2006-09-01):
 我觉得是开关小

网友Z:
开关小了,你就是用软起动方式开关也小了

网友AA:
主令开关应该是控制回路的元件,我不明白你的主令开关是什么型号的,你肯定是用在了主回路了,不明白是什么东东

网友AB:
160KW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为160*1000/(√3*380*0.9)=270A
星三角启动突入电流考虑为额定电流的10~13倍,
18.5KW电动机电流36A,待它先启动后,再启动160KW电动机,整个回路的电流为36+270*13=3546A.
400A的断路器瞬时承载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0倍,400*10=4000A,
3546<4000,因此400A的断路器是足够了.
关键是选型必须对.

网友AC:
什么叫主令电器:
   主令电器主要用来切换控制电路,即用来控制接触器,继电器等电器的线圈,达到控制电力拖动系统的启动与停止,以及改变系统的工作状态,如正转与反转等。由于它是一种专门发号施令的电器,故称为主令电器。
    常用的主令电器有按钮开关,位置开关和主令控制器等。

楼主的主令开关应叫断路器吧,免得引人误会,
400A的断路器足够大了,

网友AC:
支持 曹大平,xue-816的说法

网友AD:
   不会是把星三角的线头刚好装反吧?400的开关用来起动160是稳够啦

网友AE:
开关没问题400A够了,不过我建议100KW以上的电机用自偶降压启动更好,可以将启动的时间设定捎常一点,启动是别带负荷试试

网友AF:
学到东西了

网友AG:
关键是启动时大电流的冲击,选型再看看吧,或者再买大一档的断路器吧!

网友AH:
支持中海电工.

网友AI:
400A断路器足够,关键是选型,再个,根据你的启动顺序来看,你的160KW电机启动力矩比较大,你最好还是将电机的启动方式改下

网友Z(2007-10-10):
把主令开关换400A的空气开关,同时两台电机分别用100A,400A的断路器控制,18千瓦的用星三角启动,160千瓦用自藕变压器启动。会好的。

网友AJ:
小电机启动稳定后再启动大的吧。。。 要不那电流,估计也只能用 700A 的断路器才能承受了。

网友AK:
启动时超流吧

网友AL:
最好用软启动或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