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标传感器怎么实现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6-01-08):
我最近再做印刷上的摸切机。。
用FX1S20MT和EVIEW屏  和步进电机做的。步进电机走的距离要通过色标传感器的位置走。
每一步的距离都要相等。我做的时候如果通过设定距离走的话5步就会有误差的。。。
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我是通过PLSY命令控制的

网友A:
具体一点,问题是不是机械方面的,要不搞伺服.

网友B:
计算好你的步进细分为多少,算出每一步对应的距离。如果算出来都不能满足的话就用细分高一点的。另外要有加减速斜波。

网友C:
这可能是步进电机的扭矩不够,使步进电机失步,PLSY没有加减速斜坡;
你的色标传感器是个摆设,没有启到作用。如果用色标传感器来控制,不应该出现失步的现象。你可以考虑利用色标传感器来控制步进电机的停止,这样就不怕失步了,如果对移动速度有要求的,就要考虑用大一点的电机。

网友D:
误差肯定会有的,
最好用伺服系统,加视觉检测.精度很高

笨!

网友:
这是累积的误差了,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试试:
计算出产品的最长长度,
后用色标定位切断脉冲发出.
这样是无误差的.

网友E(2008-09-01):
色标传感器的响应速度必须比脉冲发出的速度还要快,才行把,有这样的色标传感器么,

网友F:
PLSY没有加减速斜坡,所以步进电机在起动和停止时都会失步,要用DRVI指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