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变压器的过电流容量

楼主(2006-01-08):
请教各位朋友,我厂有三台1250KVA的变压器,但只用了两台。原来建厂的时候报装的容量是6250KVA,现在想把报装容量降低为3750KVA,以减少基本电费。如何计算一台变压器能承受多少过电流容量?

网友A:
一般不允许过电流运行。
可以短时间过电流,但要时间不得超过1小时,过电流不得超过15%,环境温度不能太高。——记不太清了。
你们的高配值班工培训的教材中有这些内容,有严格的规定。另外可以查一下有关(变压器运行、变电所运行)的书籍资料,网上几句话说不清楚。
几年前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查了不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