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激活WINCC项目时死机的问题

楼主(2006-01-08):
在激活项目时,到了66%,即“alarm logging run time”时,WINCC就停止不动了,刚接触WINCC,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引启的?

楼主:
请教下大家了

楼主:
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A:
报警组态有问题,无法编译过去。

网友B(2009-02-22):
很简单。就是你的项目里有中文名,把这个全改过来就好了。一是在66%,二是在80%都会有一点卡。这是在加载画面所以用的时间比较多。

但只要能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