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求助:PCL-813在WIN2000下如何利用VB采集信号

楼主(2006-01-08):
求助:PCL-813在WIN2000下如何利用VB采集信号,本人想在工程中通过PCL-813采集模拟量信号,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在WIN2000下利用VB编程,特求助大伙!!!

网友A:
請找原廠 FAE 詢問, 他們應能提供一個簡單例程給您才是!

网友B:
给你留个电话,010-86354728,找郭工,你可以随时询问你的问题,或者你留个油箱或者别的联系方式,我的E -mail:sigridfish11@163.com QQ:34279630(请注明工控)
北京塞诺阳光科技有限公司 010-88149448

楼主:
谢谢林中小舞,我的邮箱是hefeiyansen@126.com,多谢!!!

网友C(2006-02-07):
谢谢林中小舞,我的邮箱是cqdy_hj@sina.com多谢!!!

网友D:
我用过这个卡.可用软件触发采集,较简单,参考例程ADSOFT即可.

网友:
个人意见:
如果是采集温度等模拟信号的话,我个人认为研华ADAM4000系列的比较好,容易操作,直接编程对COM口读取数据即可。如果用的是厂商提供的DLL函数,反觉得比较麻烦,而且采集速度没有COM口快。

网友E(2006-04-29):
张文先生,我看了那个ADSOFT的例程,但还是不知道怎么来进行A/D转换,还望你指点一下

网友E:
我的邮箱ake.zhang@hotmail.com,QQ: 158201248,多谢

网友F(2006-06-26):
我有块PCL-813和相应的端子板,不知道大家是否能给我便宜处理.另外我还有很多采集卡.若有需要,请联系WZ_NET@163.COM 13760148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