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研华uno系列嵌入式电脑可直接接显示器吗?

楼主(2006-01-08):
由于没接触过,所以想问问,看了研华的资料,好像还是不明白。请高人指点。

网友A:
UNO里面其实就是一个X86的CPU模块加上不同的功能模块,VGA接口LVDS接口现在这样的嵌入式一体电脑都有了,多看看就知道了。可以加我QQ:53764392

楼主:
谢谢嵌入式指点!

网友B:
可以直接接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