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开的时间长了,发出噪音

楼主(2006-01-08):
大家不要见笑,我是学机械的,对电的知识有限。

我家的日光灯开的时间长了,发出噪音(难听极了)。

我猜是可能里面有复杂,电流频率原理。

但是我要解决这问题,一定需要换灯管吗?

换灯管能解决这问题吗?有啥简单可行的办法?

网友A:
呵呵,换个镇流器就可以了。就是那个铁块似的东西,有线圈绕在里面。

网友B:
对的,声音是镇流器发出的,电磁噪声!!更换即可

网友C:
建议加一个電容,以前我也换过镇流器有用,不过加一个电容也沒有聲音了。但我不明白是咋回事。试试看吧,不过上面两位老师说的也对。

楼主:
谢谢大家! 我试过了,有效。

我能再多学一点吗?

是啥原因引起的呢?
镇流器质量问题还是别的?

网友B:
我想应该是质量问题吧,交流的电磁场通过硅钢片时引起的振动产生的电磁噪声。为什么会振动,不知道是不是热胀冷缩产生了间隙,请高手来回答!!

网友D:
镇流器质量的好坏决定了噪音的大小.

网友E:
把固定螺丝紧一下。
如果是镇流器自身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重新浸漆。应该是绝缘漆,自己家里就用清漆灌一下应该可以改善。

网友A:
在家自己浇漆啊?麻烦了点、小题大作了点吧?呵呵……
谢谢周公参与讨论,在下斗胆一问,哈哈哈……

网友B:
是啊,家里一是没有绝缘漆,三是没有工具,三是没法烘烤!

网友E:
看谁家装修沾两刷子就够了,清漆不用烘烤,着急就用灯泡!

网友F:
是并联一电容还是串联一个电容呢?多大的呢?

网友G:
你搞一个电子整流器就OK了,你想叫它响它也不会响了

网友H:
哈哈哈~!~!~~虽然是小问题,但是前辈泰斗级的都来回答,     足见:
工控论坛无小事,                                           真诚服务摆第一,                                           仔细分析找结症,                                            解决方案不单一,
不论疑问简与繁,
呕心沥血只为你!

网友I:
哈哈 ,我有一招呀,在镇流器的铁心中灌蜡,可以消除声音!可以试试呀,就不用刷漆了!还想请教,加电容怎么加的呀!

网友J:
浇漆.灌蜡.都行,作用都是填补镇流器铁心间隙,减少涡流.

网友K:
  好像灯管儿用的时间越长响声越大,那是怎么回事?请高手作答!

网友B:
灯管应该不会有声音,大概你用的是带灯箱的灯管,镇流器在灯管上方的灯箱内,这种是老式灯箱,新的都使用电子镇流器!

网友L:
电子整流器故障率太高不耐用。老换麻烦。

楼主:
哈哈,这里真好!!!
其实我也没换镇流器,我只是按周公的方法,把镇流器拧拧紧。
问题就解决了,我想大概是镇流器安装不到位。
不过诸位,如此热烈及有深度的讨论是在是令我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