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 sysmac c200h通过cpu模块自带的串口和上位机通讯,有酬。

楼主(2006-01-08):
Omron sysmac c200h通过cpu模块自带的串口和上位机通讯,详细设置过程以及上位机程序,那位高手有?有酬。
hwy2000@126.com
,QQ:13597511。

网友A:
c200的书上有写,就是用win api函数或者调用vb的miscomm控件.
想串口写字符.

网友B:
免费提供三菱所有FX系列PLC的技术资料下载……
----------------------------------------------
详细信息可进入通信技术网 http://www.linkkey.com/
PLC、转换器、远距离驱动器等综合技术网
并有特价编程电缆及相关通信产品销售。

网友C:
用hostlink协议和串口通讯即可。

网友D:
用HOSTLINK协议,我的上位机用VB编写的通讯.MSCCOMM控件.

楼主:
那位能把详细的接线、设置和程序介绍一下。发到我邮箱也可。必谢

网友E:
plc只是设置一下通信格式,实现具体的功能要参考c200通讯协议手册,用vb写应该很容易的,但很费时。为什么不考虑用组态软件呢?
如果现场不允许,非得用vb。我们可以一起探讨。有意请联系jonathanya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