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ET200M的配置

楼主(2006-01-08):
现在要做一个S300的冗余配置,ET200M所在导轨上面配置不上电源.我只能加ET200M跟一些IO.是不是从CPU的DP出来之后经过profibus配置出来的就加不了电源呀?请指教

网友A:
电源在硬件配置中不是必须的。

网友B:
可以用其它的电源来供电

网友C(2006-12-26):
电源肯定是要的

网友D:
硬件配置里可以不要,但是在实际一定要有的.

网友E(2008-10-28):
又学习了 !感谢哈!

网友F:
电源就一定要配的。只不过是不一定要配西门子的电源模块,随便配就行,所以说在硬件配置里可以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