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的数值转换

楼主(2006-01-08):
PLC中譬如将模拟量数据0-4095转换为0-999.9的温度值程序如下
复位 LDW R2000
MULS K2442
SHFR K12
OUTW R40500
999.9/4095=0.2442
由于不能进行小数运算所以将温度扩大一万倍以整数方式参与运算
随后由于预先扩大一万倍,且保留至小数最后一位,因而把数右移三位
请问这个数右移三位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2007-07-01):
比如传感器输入999.9°,模拟量数据4095
4095*2442=9999990
9999990在寄存器里面是二进制1001 1000 1001 0110 0111 0110
右移12位后变成1001 1000 1001
1001 1000 1001再转换为16进制BCD码989,
最后一句理解我也觉得不对,看看也没有高手

网友B:
右移三位相当于乘以1000

网友A:
SHFR K12 不是右移1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