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540-0.75显示fn

楼主(2006-01-08):
各位高手三菱e540-0.75显示fn与运转频率交替间隔3秒闪烁,但可起动运转,在起动频率上升过程中还不断显示fn,运转近一分钟便停止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变频器的散热风扇故障!更换散热风扇即可,风扇是三线的,型号MMF-06D24ES 24V 0.1A

网友B:
E540-0.75K没有风扇,是否用上2.2K 主板?主板上是否有装上光耦OI14,OI15?

楼主:
你好!李老师我是用0.75的主版.

楼主:
你好!李老师我是用0.75 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