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ADAM4520吗?请求帮助~

楼主(2006-01-08):
请问此方案可行否?两台工控机(上位机)内装组态王6.5,下位机由三个4015、两个4017、一个4050组成,中间用一个4520(转换器RS232/485),只用组态王可以实现数据采集和对4050的开关量输出控制吗?组态王里没有4520的驱动,是不是要用什么高级语言(C++、C、VB等)对它编程呢?急切想知道答案,请用过的朋友帮帮忙~江湖救急啊~

网友A:
4520 是 RS-232/485 之信號轉換器, 不需對它編程. 把它當透明(通透性)的來看即可. 但是, Baudrate, data format 等 jumper (switch?) 要先設定正確.

楼主:
“baudrate, data format 等 jumper (switch?) 要先設定正確”是要求和4015、4017、4050的设置一样是么?那么在组态王里组态硬件时是不是在COM1或COM2里把这些智能模块连上?

网友A:
1. 對.
2. 組態王, 不清楚.但應該也是對!

楼主:
GaryLin用过4015对吗?请问4015中是否有电路可以将热电阻(RTD)输入信号线性化?我们用的是PT100型热电阻,输入范围在
-50~150℃,好像PT100在高温时线性度不好(可以说完全非线形化了),用4015行吗?

网友A:
我司 I-7015 不僅有電路會作信號轉換, 還有帶 CPU 作特別處理, 不會有上述情形.
ADAM-4015 的架構跟 I-7015 雷同, 也不會有上述情形才是!

网友B:
直接看组态王的帮助即可,4520只是rs232-485的转换,直接组态4015,4017就可。

楼主:
4050是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组态王里应该用什么函数对4050的通道读写呢?
其实这个系统的控制部分(对4050输出通道的写操作)如果完全由组态王完成,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分布式数据采集与控制)。。。是不是?

网友A:
嚴格來講, 這系列模塊是用於 Remote I/O Control;
若要架構成 Distributed I/O Control, 則需加入可編程控制器. 例: 泓格 I-7188.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bigtype.asp?bigcode=A0

Remote I/O 可由上位機集中控制, 容易實作, 適合小系統.

Distributed I/O 得搭配可編程控制器, 於 local 端處理掉多數 I/O, 僅上傳整合/過濾後之數據; 實作難度相對較高, 適合大系統或有特殊需求之應用.

另外, 一個 RS-485 bus 上, 通常只有一台上位機主控所有的通信. 多台上位機時, 通信很容易互相沖突, 不建議.

网友C(2006-04-29):
GaryLin讲的很对,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研华的5000系列作为下位机进行控制。然后5000与组态王进行通讯上传。他们之间使用的是MODBUS协议。

网友D(2008-01-20):
data format 如何设置呀

网友E:
下面引用由dotnew在 2008-1-20 12:51:00 发表的内容:
  data format 如何设置呀
--------------------------------------------------------------------------------------------
先把4015的Init和GND短接,再送电用ADAM-4000/5000 Utility修改即可.
注意:配置状态下才需要把Init和GND短接,正常时应断开,而且这些操作一定要在断电的状态下进行

网友F:
孙志刚         15963106335
————————————————————
济南研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济南市二环东路3966号东环国际广场C座603室
直线:15963106335
总机:0531-83530880,1,2,3,83530884~5
传真:0531-83530885-8010/8015
网址:www.yanxunkj.com
研华:www.advantech.com.cn
MOXA: www.moxa.com.cn
MSN:  sunzhigang0101@hotmail.com
E-mail:sunzhigang0101@163.cn

网友F:
孙志刚         15963106335
————————————————————
济南研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济南市二环东路3966号东环国际广场C座603室
直线:15963106335
总机:0531-83530880,1,2,3,83530884~5
传真:0531-83530885-8010/8015
网址:www.yanxunkj.com
研华:www.advantech.com.cn
MOXA;www.moxa.com.cn
MSN:  sunzhigang0101@hotmail.com
E-mail:sunzhigang0101@163.com

研华(中国)有限公司在山东地区的授权代理商,授权服务商
 济南研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研华全线产品(研华原装整机、数据采集卡、分布式I/O 摸块 一体化工作站、工业级显示器、工业级平板电脑、研华工业键盘、工业级单板电脑、嵌入式主板、工业通讯,工业I/O,人机界面)等在山东市场的销售及现场售后服务。
研华原装工控机全国联保,原装整机质保两年,第一年提供整机硬件故障现场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