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线与接地线如何区分

楼主(2006-01-08):
我是直流电工,对交流电不熟悉,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三条线(相线,中性线,接地线)现场只有一个万用表,请问如何区分它们?

网友A:
1,万用表拨在交流电压档,一表笔接地,另一表笔分别接中性线和地线,基本上测不到电压的地线,有一点微小电压的是中性线。因为中性点不可能绝对为零。
2,分别在火线于另两根线之间,接一个较大的(1KW左右)、相同的负载,然后测量负载上的电压,负载电压较低的是接的地线。因为一般来讲,地线的回路的电阻要大一些。

网友B:
有的中线与地线是连在一起的,没法用万能表测出。

楼主:
中国外贸通一个值得看的信息平台,
"创造生意机会"是我们的经营理念.
"价值最大化,贸易全球化" 是.为您创造更多的生机会.
http://china.53trade.com/?llp109

楼主:
有没有再简单的方法,我说的是现场除了一个万用表什么样也没有了,去那找1KW的负载啊。

网友C:
简单的方法: 接一灯泡 接错空开会跳闸

网友D:
地线通常情况是没有电流通过的,除非设备漏电或者违章作业。
中线通常对地无电压,但是工厂环境下有电流通过。
相线的判断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E:
中性线当三相负载不平衡时会有电流通过,地线就没有了.

网友F:
规定地线用双色线.一般是黄绿双色.用万用表好象很难区分.

网友G:
地线规定是黄绿双色线,他们都是从变压器的中性点引出来的,中性线正常时有工作电流流过,它可以通过开关连接,而地线是不允许接开关的。工作电流通过地线时,等同于漏电,所以漏电保护器要动作。

网友H:
现场区分,除了接地线是黄/绿色相间的颜色外,没有别的工具,比较难区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师傅的留言,有机会请大家一起吃饭。

网友I:
如果你的万用表是数字式的就好办多了,把万用表黑表笔拔掉,选AC20V档,用红表笔测三根线,大约12V左右的为火线,剩下的两根用AC2V档,红表笔测试1V左右的为零线,最后一根为

网友H:
楼上这种说法有何依据啊?没有黑表笔,相当于只用了一根线测电压,哪位来说说,我觉得不可靠!

网友J:
to:阳光好东东
   根本行不通

网友K:
零线对地有一定的电压但电压只有一两伏,而地线对地没有电压一测就测出来了

网友L:
公司的零线和地线在一起了,怎么测量?

网友M(2009-06-02):
所有的地线的电位都相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