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笔记本电脑配USB转串口的连线可以连接PLC吗?

楼主(2006-01-08):
  本人想买一台华硕的笔记本,但此电脑无串口,我要经常使用PLC,请问有USB转串口或PCM卡转串口的连线能接PLC的吗?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A:
可以的,但有些品牌的还是要买与PLC配套的好

网友B:
电脑市场有的是

网友C(2006-03-22):
台湾宏正(ATEN),有这样的产品可以使用,我一朋友在使用

网友D:
应该没问题的啊

网友D:
楼上的可以发个报价给我吗?
wanghere@163.com

网友E:
报价给我

sbsrgwxf@sohu.com.cn

网友F:
我用过USB--COM的接口转换线连接过SIEMENS的S7-300,效果还可以,但不是每种线都可以用,需要试验。

网友G:
电脑市场卖的30~60元一个,用无线的不知要多少钱?

网友H(2009-02-12):
买质量比较好的,带驱动盘的,免驱的质量比较差

网友I:
可以用的,大连地区购买60元左右的,带驱动盘的。20元的不好用,我做过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