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

楼主(2006-01-09):
想请教大家一个我刚遇到的问题;
       我管理的设备上使用了很多松下A系列的伺服系统,昨天发现有三台伺服控制器数位操作上有异常,各种模式都能转换,甚至参数pr00-pr70也能变换,也能调出参数,但就是改变不了参数,想了很久不知究竟.望大家赐教

网友A:
是否把参数保存了?

楼主:
A系列伺服没有参数保护功能,只有把参数写入然后断电一次再送,参数得已保存,但可以任意更改,并且需要断电保存的就几个参数,其他的可以任意在不停机的情况下改动

网友B:
参数不能改?这种问题还没见过,驱动器发回去检修一下吧

网友C:
参数输入的话一定要关闭电源,系统才会默认保存,否则改不了的.

网友B:
不是的,参数设定里面有一部分必须断电再重起才有用,但也有很多参数不需要断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