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操作面板连AB的SLC5/02比较好?

楼主(2006-01-09):
现在知道AB PANEL VIEW 550 PANEL应该是首选,但是可能较贵,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SLC5/02 CPU端COM口是用的水晶头.要求:有8个功能键,4个数值设定功能键,一个数字小键盘.

网友A:
还是 选AB的吧很便宜的可以找我 PV550

网友B:
一般市场上通用的人机界面都可以用的!

楼主:
红塔长烟:
    你是哪里的?能否将2台PV550(KEY)+2根通讯电缆+1根编程电缆+1套(VIEWBUILDER32?)报价发给我:conmanliu@163.com,th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