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求救

楼主(2006-01-09):
我公司有一台西门子MM440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就报F0022故障,复位后又能工作几天时间,又报此故障。复位后又能工作。IO板也插拔过了,没用。请问各位大侠,此故障到底怎么解决!

网友A:
属于功率组件的问题,您能做的可能就是检查个io板是否接触不好,如果解决不了估计需要维修了。

网友B:
过载,看看运行环境有没有关系,设置的对不对,最后...

网友C:
好象有人在前面已经讲过,可以屏蔽掉,你可以搜索一下,这种问题有可能是版本偏低也有可能,有变频器方面的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D:
在版头搜索“F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