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这样的巡检仪?

楼主(2006-01-09):
要求:1、巡检50个-96个可变电容,将测得的电容值通过单片机调整向上位机传输带地址带数据的信号,要求485通讯方式,传输信号种类不限。2、单片机与每个电容之间设置电子开关,当巡检其中一个电容时其他电容的正极“置地”3、巡检电路自定义4、巡检精度要求2%5、电容的变化量0-1000PF6、波特率>9600,哪家有这样的巡检仪或者可以做这样的产品???

网友A:
好像现成的东西不太好找,您先找找吧.
如果找不到,我们可以做,软件和通讯都是现成的.就是AD采样需增加多路转换器.
有需要联系 QQ:26461427

网友B:
我公司可做这类产品,留下你的电话或与我司联系:023-68219400

网友C:
专用巡检装置,一般配生产线上使用。如果没有询到产品,我们可以提供,我们就是生产多路巡检仪、无纸记录仪等产品的。
tjzkb05@126.com   张先生

网友D:
   向你推荐一个地址:gzkeli@163.net 将你的情况介绍一下看能否得到解决.

网友E(2006-02-20):
我们公司可以做!
QQ:4985806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