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如何实现iFIX 冗余系统

楼主(2006-01-09):
iFIX 的冗余支持可以分为五层功能,即PLC 级、工业网级、SCADA 级、LAN和VIEW 客户端级。
PLC 级冗余支持指对双 PLC 的支持,此项支持在 Intellution 驱动程序中配置, 即可以将下面冗余的 PLC 站号以主备 PLC 的形式定义。工业网级冗余即Intellution 的驱动程序可以支持双工业网卡冗余,即常说的双通道,LAN 冗余指iFIX 可以直接支持双以太网卡,即两个 NetBIOS 会话之间的冗余或两个TCPIP 地址之间的冗余。
SCADA 级和客户端级冗余共同工作,构成 Auto FailOver 的功能,如要使用上述功能,需要购买 iFIX 的 Redundancy 组件选项,而且此选项成对随 SCADAServer 购买。
安装在SCADA_A 和 SCADA_B 上的软件:
1. iFIX HMI Pak
2. iFIX Redundancy 选项(随 iFIX 安装时已安装)
安装在客户机上的软件:
iFIX Client
硬件连接:所有计算机通过以太网连接。SCADA 服务器与硬件设备连接。
数据采集:SCADA_A 和 SCADA_B 上的过程数据库的定义是完全一样的, 两台机器上的IO 通讯同时进行。SCADA_A 配置成主机,SCADA_B 配置成备用机。以上在 SCU 中完成。
冗余切换过程:在客户机一端设置远方服务器名时使用以下方式:逻辑名只有一个:LINE1,实际的名字是两个:SCADA_A 和SCADA_B,在选取数据源时,只会看到一个远端的计算机节点名:LINE1。服务器设置SCADA_A 的Partner是 SCADA_B,SCADA_B 的Partner 是SCADA_A。正常情况下,两台SCADA同时读取硬件数据,但是客户端只从主服务器读取数据,即客户端只能看到LINE1 来的数据,报警和历史数据采集。iFIX 内部有网络变量TAG,SCADA_B不断通过以太网检查 SCADA_A 的状况,如发现她出了故障,便将主备角色进行切换并将其成为主服务器的消息发给客户机,客户机立即会将数据源切换到备用服务器,整个过程时间约为1-2 秒,由于数据采集在两台服务器上同时进行的,故不会发生丢失,并且 iFIX 冗余选项可以进行网络报警同步,保证报警的一致性。
系统修复过程:当主机修复后又回到网络中时,可以在客户端将主备状态重新手动切换回来。所有操作可以通过iFIX 安装时带来的网络和冗余角色操作画面完成。

楼主:
欢迎做过iFix冗余的朋友发表您的经验供大家参考。

网友A:
plus版本的就有冗余把
没听说单独购买这个的

网友B:
ifix支持iclient冗余、SCADA冗余、设备冗余以及client和scada之间的网络冗余

网友C(2006-03-10):
请问一下,激情如火,关于冗余切换过程,你实现过吗?我是基于理论上,还没有实行过

网友D:
我没有试过PLC通讯冗余,但是我用过client和scada之间的网络冗余,但是感觉很假,不是真正的冗余,在进行服务器切换时,客户机和服务器之间的数据交换中断时间较长,不象WINCC那样的冗余,几乎察觉不到中断和切换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