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懂得PLC与电脑的编程线的请指教

楼主(2006-01-09):
请教OMRON编程线做法.
编程线一个端口是20针,一个端口是9针,谁会做?
急切期待ing......

网友A:
请参照:
http://s.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1860

网友B:
知道脚的意义和使用,就可以做了

网友C:
兄弟,这样可能比较贵的,因为要用到电平转换芯片,可能买一个国产的会更理想,用CPM1A-CIF01+RS232C连线或者CPM1A-CIF02,哦,晕死,你用的是那一种型号的PLC呢。

楼主:
谢谢~
我用的是2AH

网友D:
omron的不同型号的PLC与电脑连接线是不同的.

网友E:
如果电缆这么好做,那电缆为什么卖这样贵呀

网友F:
2AH上面有232口,看一下操作手册,上面有具体接线。

网友G:
20针是什么口?9针是什么口?
那一侧连PC?
我帮你找! acidskey@yahoo.com.cn

楼主:
20针的是PLC口,9针的是PC口。在这先谢谢你,万分感谢~~~~~
我的邮箱是feishangzuiyue@163.com
QQ:950218

网友H(2007-03-11):
我这里有,免费的,,不过要软件交换,联系289089029

网友I:
如果电缆这么好做,那电缆为什么卖这样贵呀
有些东西是垄断的!建议自己做!

网友J:
前些天我花170元/条的价格买了24条线回来,说是国产的,感觉没什么东西还这么贵,对方说有芯片的,我不信就拆开一条来研究,结果如下:
我前些天解剖过的CIF02的数据电缆:
1.根本就没有芯片之说.
2.20针一端被做线者用特殊的胶封死,用高温只能脆化掉,这是做线的人为了保密.
3.线的接线如下:
9针头的2-------20针的4
9针头的3-------20针的10
9针头的5-------20针的8
20针头的5--20针的7短接
20针头的8--20针的16短接
20针头的10--20针的15短接
这就是他们告诉我说的有芯片的电缆!还170大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