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RSview32软件和西门子226的plc通讯

楼主(2006-01-09):
我使用RSview32试用版!有2小时时间限制和30个tag限制。想先试一下通讯。和西门子plc226相接,连接线:RS285-PPI232 。

1,我先设定通道1为DH+,主要通讯驱动没有加载。活动驱动为主要。
           通道2为DH+,同上:
2,节点设置:
           首先我选直接驱动,名称:PLC1,通道选择通道1。站点为7。类型为PLC-5(加强)。超时3秒。接受后,在设定标记时,系统提示为:无效的PLC5E类型。标记设置为:开关量,数据源为设备:PLC1,扫描类型:A,地址:无
           然后,节点设置改为OPC服务器,节点名不变,服务器名字:RSI.RSVIEW320PITAGSERVER (远程)类型:远程服务计算机名:\\PLC 路径:无 更新速度:1 ,接受后,设定一个标记,在选择数据源的地址时,OPC地址阅览器上显示连接失败!也不知道怎么察看通讯状态。
           最后,我把节点服务器名字改为CIMPLICITY,SIEMENES.PPI,节点设置其他项不变。接受后,定义一个标记,其数据源的地址为:CLIENTS(另一个@VERSION),在标记监控时发现是错误的。
           求教高手和使用过RSVIEW32的网友,给与指导或者发个EMALE 万分感谢!
               求教问点:1,怎么设定通讯?
                         2,在RSVIEW32中显示PLC中的I0.0-I3.7和Q0.0等量怎么表示?
                         3,能给个例程万分感谢!!!!

网友A:
您配置的驱动不是200支持的。建议可以使用pc-access来做opc服务器,rsview32做opc客户端来做较好。

楼主: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怎么用pc-access做服务器和rsview32做客户端!我得邮箱:raobo98@126.com
万分感激!

楼主:
请问西门子s7-300的plc可以用以上的设置和上位机(rsview)通讯吗?

网友B(2006-07-03):
楼主是通过PC-ACCESS OPC实现的吧???

网友C(2010-08-03):
能给我发个文档吗?我也遇到相关的问题。谢谢!我的邮箱kmwanght@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