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PLC(RS232接口)和HITECH 1711通讯连线引脚接线图

楼主(2006-01-09):
请教各位大虾谁有OMRON PLC(RS232接口)和HITECH 1711通讯连线引脚接线图,电子邮箱:jitafengyun888@163.com

网友A:
人机25PIN---PLC9PIN       人机9IN---PLC9PIN
    3---------2             2--------2
    2---------3             3--------3
    7---------7             7--------7

楼主:
还是不行呀,触摸屏读取不了PLC的数据呀

网友B:
OMRON哪个系列!

楼主:
OMRON  SYSMAC CPM2AH和HITECH 1711通讯连线引脚接线图

网友C:
OMRON的9针接口中9号为信号地,PLC ---HMI
                             2 -----2
                             3 -----3
                             9 -----5<9针时> 7<25针时>
                                    25针时请将4和5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