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油马达与油泵马达的区别?

楼主(2006-01-09):
请问油马达与油泵马达的区别?

网友A:
油泵马达 - 驱动油泵的电动机
油马达 - 由液压系统驱动的,并输出轴功的回旋设备

网友B:
油马达与油泵一般是可逆的.属于液压传动范畴.

网友C:
楼上可否详细说一下,这方面我没接触过,想深入学习一下

网友B:
书店液压传动的书很多.深入的话主要是控制.流体换向与控制流速.

网友D:
一般的液压泵在作为电动机的从动设备时是液压源.当给其供给液压油时,他将输出机械能,成为液压马达.只是部分,并不是全部液压泵都能.即使可以,也有很大能量损失.除非特别一般或特殊设计的液压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