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圆机抖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6-01-09):
  各位大虾,我这有几台抖动的机子。都是圆机上的,都不是新机。在开机的时候圆机上的针左右抖的很厉害。客户换台机子后就OK。但这台机子还是找不到问题在哪。只有在圆机上有这个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法望赐教。
  本人QQ154746835

网友A:
什么圆机,
一般来说是你的安装间隙问题.

网友B:
你的变频器三相输出平衡吗?

楼主:
和什么圆机应该没有关系吧,我听说很多圆机都有这个问题的。平衡不平衡我没有测。我调了转矩提升也是不行。

网友C:
什么品牌的变频器,是富士的吗?如果是的话(变频是一体模块的话,报废吧),是 驱动老化,缺相。没法修!

网友C:
在什么地方?

楼主:
可有人给我说台达的机器也有这样的问题。调载频可以改善的啊。

网友D:
你说的也对.调节载波频率使变频器的输出频率避开与电机的共振点可以改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