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微电脑时序开关

楼主(2006-01-09):
请问各位大虾;微电脑时序开关由那几部分组成,大体作用和原理是什么?请指教.

网友A:
就是带时钟的单片机,一般有一个输出.时间控制开关.

网友B:
应该是微电脑时控开关.带计时的显示器.可以分几路输出.他的原理很简单.这种开关产品我这里也用的很多.都是改造用的.

楼主:
谢谢阿鸟!!!!!!!!!!你真细心.

网友C:
我前几天买了一个,35元,每天多达十二次输出。我现在就靠它上网。上班时间它会把线路自动切换到几百米远的工厂去,其余时间切换到住宅。

网友D(2008-04-13):
装个光空、的就好了?????????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让偶愕异了一下,细看是两年前的帖子.

网友E:
有3路输出的。。。。

网友D(2008-09-28):
光控的 也可以了 ?

网友F:
一、电源,二、时控电路,三、输入及显示,四、输出继电器。手上若有,直接拆开一看就明白,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