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试PROFIBUS 节点

楼主(2006-01-09):
从STEP 7 V5.2 起,您可使用PG 在线访问PROFIBUS 节点,即使除了PG 以外,只有DP 从站连接到PROFIBUS。
在这些节点上,您可执行诊断、监视其输入并修改输出。也可重新组态节点,并将当前所显示的组态另存为新的组态(选择菜单命令PLC > PROFIBUS >将PROFIBUS 在线组态另存为)。
您可将以这种方式保存的组态作为组态新站的基础(在HW Config 中,选择菜单命令站> 打开)。

如何启动在线访问:

在SIMATIC 管理器中,使用菜单命令PLC > PROFIBUS > 节点的操作员控制/监视和诊断启动该功能,或,当组态离线打开的站的硬件时,使用菜单命令PLC > 节点的操作员控制/监视和诊断。
会显示一个类似于HW Config 中的视图(站> 在线打开)。这里的区别是,您可以指定节点(例如通过关联菜单指定模块)、修改参数并将新的组态另存为新的站。

离线和在线视图:
在打开所存储的组态(“离线视图”),且随后用菜单命令PLC > 节点的操作员控制/监视和诊断启动“在线视图”之后,会应用下列关系:
• 无论离线组态中的节点数目如何,在线视图将显示所有搜索到的节点。
• STEP 7 以厂商ID 和组态数据为基础,尝试在离线视图中找到与在线视图中的每个节点相对应的节点。
如果成功,(也就是说,所有节点均完全相同),就将离线视图参数应用于在线视图。
该方法可确保在线打开时,调试期间所完成和保存的改变都能立即使用。

操作员监控:在在线视图中,您可读取输入和控制输出。在此,编程设备(PG)将起DP 主站的作用。
1. 选择所需要的节点。
2. 调用菜单命令PLC > 操作员控制/监视。
弹出操作员控制/监视对话框。路径定义指示,可通过PROFIBUS 服务直接进行在线访问。

在硬件组态期间调用该功能(通过所分配的CPU 服务进行联机),通过PROFIBUS服务直接访问的差别就是,触发条件不能应用于DP 从站。
对话框将在一行中显示模块的所有输入/输出。

使用已保存的组态作为组态新站的基础:
在线确定的PROFIBUS 节点可另存为一个站组态(菜单命令PLC > PROFIBUS >将PROFIBUS 在线组态另存为...)。所进行的任何改变(在“指定模块”或“修该属性”中)也将保存。
然而,这一新保存的组态将不包含与PROFIBUS 连接的DP 从站的任何特定组态数据。因此,DP 主站仅用符号来显示,显示方法类似DP 从站。
您可在以后选择组态DP 主站,然后使用新组态的DP 主站替换在线确定(并用符号表示) 的DP 主站。

过程:
1. 打开已保存的PROFIBUS 在线组态。
2. 组态DP 主站的数目,该数目与在线确定的DP 主站系统的数目相同(带有CPU 和PROFIBUS CP 的完整机架或带有集成DP 接口的CPU)。
3. 选择您希望用新组态的DP 主站进行替换的在线确定的DP 主站之一。
4. 选择菜单命令选项> 分配主站。
5. 在所显示的对话框中,将一个已组态的主站分配给在线确定的主站。
6. 重复步骤3 到步骤5,直到在线确定的所有DP 主站均用已组态主站进行了替换。

在硬件配置过程中操作员可以对输入进行控制/监视

引自siemens

楼主:
使用prodave提供的测试程序或proficoach等配合调试更加方便。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调试心得。

网友A:
能把圖文放上去就更好了

网友B(2006-10-28):
不是很清楚

网友C:
永远支持激情如火。

网友D(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