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0c+万用表特殊故障

楼主(2006-01-09):
    我有一块890C+晚用表,出现测量电压高一倍的故障,请教哪位大侠能解决,谢谢!

楼主:
    我们工控里就没有哪位懂点万用表?

网友A:
只能猜一猜,因为很久没有打开过万用表了。
可能性一、基准电压变小了,这和基准脚上的两个电阻有关。
可能性二、分压电阻有故障。
不太可能是软的问题,因为现在万用表的电路比较简单,外围器件比较少,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找到的,最好是找一块同样的表,对照着量,这样更快。

网友A:
事你的表要没电池了

网友B:
哈哈,楼上说的有道理,这也是原因之一!先换块电池试试。

网友C:
不太可能电池没电,因为是大了一半

楼主:
    换了电池也不管用,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D:
出现测量电压偏高时,电池没电的可能性是有的。。。
我有一次用万用表测得电压偏高较多,屏幕左上角闪烁显示电池电压低符号;然后将电池换了,测量值恢复正常!

网友D:
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1、如果这是单位的万用表,就报损——重新采购!
2、如果是你私人的万用表而且可以当单位的万用表,你自己就用单位的万用表,然后将这块表报损——重新采购!
3、如果以上方法行不通而且你又对万用表电路很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想办法捣弄它。
4、俺不建议你将时间花在这上面,你需要学的东西可能很多,不划算的。。。。。。

网友E:
买块新的得了,我们的表坏得快得很。

网友B:
老菜鸟前辈的方法很亲切,好!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F(2006-02-14):
电压档坏了至少一个电阻

网友G:
纯技术的解答:数字万用表的电压挡,通常是有电阻串联起来的,再从中分接点作为测量用,测量电压高有两个原因:1 电阻有损坏的,表现为几个挡不能用了;2 没有电了,建议换一块电池试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就是内部有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