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ze9300es变频电轴问题

楼主(2006-01-09):
9300es变频器采用数频级联方式,参数采用profibus_dp设定,共7台ABB变频电机,2000p编码器反馈,电机功率分别为55kw,4kw,11kw(4台),18.5kw,目前同步运行速度满足要求0.3%,但启动时,有的电机给定达到4%方可运行,有的3.5%运行,造成起步时不同步,不知有何方法解决?

网友A(2009-12-10):
把启动频率提高,加减速时间,速度斜坡给定设定成一样就可了

网友B:
我做过伦茨变频器的同步控制器。要是在北京我可以过去看看 13522320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