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过Honeywell的来帮忙看看

楼主(2006-01-09):
我公司使用的是Honeywell的PKS R200系统,前两天出现个问题,一个本该开启的阀门突然失电关闭.查看事件显示菜单,显示如下
date/time    AREA     Source   Condition   Action   priority      Value
2006/1/1     system   DCxxx    UNcomd               Loo            inbet
请帮忙分析下!!

网友A:
你这是开关阀,阀位反馈信号没有在规定组态时间内返回,DEVCTL功能块根据你组态设置而做出的正确处理.一是把阀位反馈信号调好;二是修改组态;

网友B(2006-02-20):
UNcomd:没有发出操作(开/关)命令,而阀门的反馈信号消失.建议修改DEVCTL组态使它不动作,以免下次出现反馈信号故障问题,再次发生这样的情况.

楼主:
谢谢两位的帮助!!

网友C(2008-04-29):
inbet 证明阀位反馈信号未进入系统

网友D(2008-07-14):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你现场阀门的限位开关是否到位,inbet应该是处于中间状态,是没有开也没有关的状态

网友E(2008-12-22):
讲的很不错啊,我要去看看相关的细节设置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