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enceKV-24与PRO-FACE触摸屏通信问题

楼主(2006-01-09):
大家好:
     有哪位知道KEYENCE的KV-24PLC与PRO-FACE GP-270触摸屏是怎样通信的,通信电缆怎么做,谢谢。

楼主:
请大家说出宝贵意见。

网友A:
英文手册上没有吗?

楼主:
你是说PRO-FACE英文手册上还是KEYENCE的手册上有。

网友A:
proface的。好久没看了。希望能有

楼主:
那上面没有呀?问题还没解决,请大家找一找这方面的资料好吗?

网友B:
我只找到GP370的手册, 大概和GP270一样.  GP370是25针的接口.  GP270也是吧.
KV-24的接口(注意是接口,接头的话左右反过来看), 左边是1, 这样一来SD(3), RD(5), SG(4).  GP-370, SD(2), RD(3), SG(7),  把双方的SD-SD, RD-RD, SG-SG连接.  另外, GP的RS(4)和CS(5), 也许内部LoopBack比较好.
可以试一下.

网友C:
PROFACE的资料上有,我看过,你可以给PROFACE技术支持打电话。

网友D:
在PROFACE帮助文件上有,连接电缆的制作方法也有,如果还有问题就发我邮箱找我吧,kuanghongfa@163.com

楼主(2006-02-20):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还是没搞定,我的帮助文件打不开了。

楼主(2006-07-14):
此问题已经解决,有需要的朋友请回贴.

网友E:
   我須要啊!謝謝!
    junco2008@126.com

楼主:
to:junco过几天我再把图传上来.

网友C:
给我一份,多谢
lava@eyou.com

网友F:
KEYENCE的PLC用了很多,但支持有人机界面不多;

网友G:
KEYENCE的人机界面本来就是一流的,你们用了就知道了!我在用!

楼主(2006-09-08):
不好意思我不会传图片:就是把KV-24DR的3脚与GP的2脚相连,5脚和GP的3脚相连,4脚和GP的7脚相连,GP的4,5短接,6和20也短接。通信参数:19200,8/1,EVEN,ER-CNTRL,4LIN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