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启动求教!!!!

楼主(2006-01-09):
ABB的ACS143
问题:电机不启动
现象:面板显示0.1HZ/0.1A,调节电位器不起作用;电机接线有电压但不稳定,变频器进线端电压未启动时正常,启动时偏低.4台现象相同.
  接线已检查没发现问题,DIP开关选择正确,选择手动/自动应用宏,已设置启动数据参数,另设置0HZ时IR补偿电压,其他参数采用缺省值!!!
大家多提意见,谢谢!!!!!!!!!

网友A:
看下参数16.1是否为“0”

楼主:
1601允许运行设置了,还有没有其他要注意的  谢谢 大家多提意见 急啊 呵呵  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B:
 首先:先将变频器该为工厂宏,起停和频率给定都定义为面板,看电机是否动作,如不能,变频器可能有问题,(估计没有问题,因为按你上述,面板无报警信息),如可以动作,在用手动/自动宏
检查一下转换开关,是否处于自动上,转换一下,在检查一下频率给定是否正确.电位器接线有无接错,应该就这样了吧

楼主:
这里先谢谢
电位器接线已经查过,明天按照兄台的方法做一遍,有情况向你汇报!呵呵
估计变频器没问题,因为这面共六台,试了4台情况相同

大家有什么指教说说!!

网友B:
谈不上汇报,太客气了,大家共同研究,共同学习,你可以和我电话联系,我的手机13182001670 朱
希望我能帮上你!

网友C:
照zjf711试试,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在现场 上网条件不是太好,今天才有时间
问题解决了,六台变频器和电位器接线全错掉了

网友D:
六台变频器和电位器接线全错掉  ?????

网友E:
太离谱了?!

网友F:
模拟量输入有没选错啊老兄,参数上有电流和电压输入之分的,像你这样的情况八成是参数出了问题..你可以将那些外部控制的功能全部改为面板手动控制试一下就知道是不是变频器问题啦..你现在是旧机还是新机调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