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A500变频器与FX2N-485通信问题

楼主(2006-01-09):
大家好:
    请问三菱变频器FR-A500与FX2N-485BD能以通信方式控制吗?电缆怎么做。参数怎么设,编程要注意哪些?谢谢!

网友A:
三菱通迅手册上都有,也可以参考一下台达的PLC手册,那上面说的比较清楚

楼主:
请问三菱通信手册在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B:
三菱电机自动化网站上应用实例中有详细资料: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appcase/case-detial.asp?id=35

楼主(2006-07-14):
按网站上的做也不行,需要修改程序.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