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检测到一长方体物体到达某一位置传感器

楼主(2006-01-09):
我想寻找一种能够检测到一长方体物体(可能是塑料、橡胶、铝等材料),到达某一位置后,能发出一个开关量信号。尽请专家指点/

网友A:
您好,您要达到的目的很容易实现,如果是金属的话,您选择电感式接近开关,如果是非金属的话,您可以选择电容式接近开关.当然这里面还要涉及您需要的一些参数,您可以电话咨询,或者是发邮件给我,我想了解您具体的要求后可以给您选出型号来.
STEVENWANG2004@126.COM
13801846998    王则新

网友B:
光电开关.

网友C(2006-02-16):
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都可以,接近的话价位低一点,要看你的具体要求在定型,如有需要请联系钧信自控 许东华先生,021-58811015

网友D:
检测物体不固定,最好用对射式光电开关,国产或进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