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西门子430跳AO503

楼主(2006-01-09):
如上。

网友A:
按照手册故障原因是欠压限幅:
1 供电电源故障
2 供电电源电压(P0210)和与之相应的直流回路电压(r0026)低于规定的限定值(P2172)。

楼主:
谢谢关注。现直流电压正常啊!西门子的欠压在哪里检测的?

网友B:
直流回路检测的.隔离运放是788.

楼主:
欠压是在哪里取样的啊?

楼主:
看见有两个A786J,但不知是否正常,手头也无替代品,
查看参数直流检测到才100多V,修改参数及参数初始化也不行,可以肯定是硬件,但不知是哪里的小问题,那位高手能否指点一二,现行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