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现场仪表485口远传

楼主(2006-01-09):
求助:现场测量仪表有485口,支持MODBUS协议,请问要把测量数据传输到几公里远的计算机,用什么办法最经济。(现场没有控制器)

网友A:
通过以太网连接?

网友B:
用公网无线最简单方便,比如:GPRS

网友C:
用串口联网服务器挺经济的.
也可以用485转光纤.

楼主:
感谢各位的建议。
因为现场仪表数量少,实时要求不高,感觉用以太网不经济。
用GPRS很不错,可惜我不会。能不能指教一下。
另外,用串口服务器是不是只需要电话线就可以?

网友C:
串口联网服务器是通过以太网来控制的

网友C:
485转光纤可以传到40公里

网友C:
串口联网服务器是通过以太网来控制的,只要有以太网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D:
可以采用我们的电话线或无线GPRS传输产品,具体可以和我联系。
Email: yyming@public1.wx.js.cn
电话:0510-85110721、85113920、13585021185

楼主:
下面引用由张晓峰在 2006-1-10 12:08:00 发表的内容:
串口联网服务器是通过以太网来控制的,只要有以太网就可以实现了
--------------------------------------------------------------------------------------------
用以太网是不是还得自己布线?布几公里的线没这个条件。要是能用公网还差不多。

网友C:
用公网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