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soft MVI56冗余设计

楼主(2006-01-09):
    设计要求2块MVI56冗余,一块出现故障时切换到另一块,正常时只使用其中的一块,

在TAG中如何设置?程序如何实现?请教高手!

    采用485方式,硬件上如何设置?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来指点呀 ?

MCMR模块究竟可以挂多少个第三方通信设备??

网友A:
把两块模块通讯程序部分作两个子程序,然后在程序里读取模块状态,然后以此决定调用那个子程上来。

网友B:
楼上的就是高手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 问题正在解决当中^_^

网友C:
如果解决请将你的方法说一下,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