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新手,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怎么学习arm?

楼主(2006-01-09):
如题,多谢!

网友A:
[原创]初学ARM应先了解的
一是什么是ARM
二是ARM与X86,8051有什么异同
三是用什么语言编程
四是电路组成是怎样的
五是ARM编程上与早期的8位单片机有什么异同
六是需要找哪些资料来看
也可参考: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7916

网友B(2006-03-04):
to growing:
你的六条立意很好,是否可以把你的答案也写出来.